关于华南x99南桥问题

楼主(2025-05-21):
第一次见到这板子,南桥周围什么都没有,这玩意不需要待机电压的吗?

就桥上面有两个n管,供电是连到3.3和内存电压,这两个明显要触发后才有,
现在是不触发,3vsb正常,有收到和发出开机信号,桥不短路,但是周围什么电压都测不到,求指点

网友A:
我会先检查
1.桥旁边晶振32.768khz
2.再根据IO晶片型号找RSMRST#信号是否有+3.3VSB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会先检查
1.桥旁边晶振32.768khz
2.再根据IO晶片型号找RSMRST#信号是否有+3.3VSB

rsmrst正常的,32.768只有一只脚有电压,无波形,应该是桥的问题,这板是低温锡,等我重置一下试试,不行就扔了算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rsmrst正常的,32.768只有一只脚有电压,无波形,应该是桥的问题,这板是低温锡,等我重置一下试试,不行 ...

32.768Khz一脚有电压无波形,那测量阻值如果正常(两脚约700多),那就要换谐容x2看看.
如果阻值很低或空焊,那就是要考虑桥了.

网友:
您好,我这边还有一些我们迅维老师整理的维修视频资料,可以发给你免费学习  加我微信领取 xunwei8196

网友:
引用 网友A:
32.768Khz一脚有电压无波形,那测量阻值如果正常(两脚约700多),那就要换谐容x2看看.
如果阻值很低或空焊,那就是要考虑桥了.

不行,只能换桥了,听说可以用h81的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