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610m-k主板cpu核心供电电压偏高维修经验分享

楼主(2025-05-21):
刚拿到这张主板的时候仔细一看是张二修主板,io干过,声卡芯片干过。先测量各对地值没有短路的情况,可以上电。装上cpu不装内存,插上小喇叭,上电以后滴滴叫了,心想莫非要捡漏,然后断电上内存再次上电内存检测不过,这个时候重点来了,无意间摸了一下cpu,卧槽烫的下不去手!赶紧断电,等cpu冷了再上电,一测各辅助供电正常,唯独cpu核心电压达到了1.8v!还好没有烧cpu,算是运气好。

接下来根据经验啥也不考虑买了一颗主控换上去故障依旧,主控型号:rt3628aegqw。然后测上下管对地值无异常,反馈无异常,协控也正常

然后实在是没办法了,查了协控对上管发出的电压为3.5v,不正常!参考了别的板子正常应该1.9v,几颗上管g级电压均为3.5v,问题还是出在主控这边。

最后只能用最笨的办法对主控旁边的电阻电容地毯式搜查,最后发现第33脚串联的一颗47Ω电阻不正常,板上测量为17k,想着拆下来测结果另外一头早已经烧断了,心中发现了曙光赶紧换上一颗50欧电阻,至此故障排除,上电cpu再也不会瞬间滚烫,核心电压1.05v非常ok!装上内存成功点亮

最后总结一下主控33脚具体我也不知道起到什么关键作用,半导小芯查不到资料,望有懂得大佬不吝赐教。本人第一次发技术贴,可能叙述比较混乱,各位大神不喜勿喷,多多指教

网友A:
看图片应该是人为磕碰把电阻撞断了,有一说一楼主功底还是可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图片应该是人为磕碰把电阻撞断了,有一说一楼主功底还是可以的

过奖了,去年开始学习维修,到今年为主还不到一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过奖了,去年开始学习维修,到今年为主还不到一年

到今年为止

网友:
您好,我这边还有一些我们迅维老师整理的维修视频资料,可以发给你免费学习  加我微信领取 xunwei8196

网友(2025-09-10):
楼主牛X!这种信号问题是真的难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