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大家看看这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5-05-22):
一台HP128Fn,半年新机,卡过几次纸后就出现这样的问题,打印东西发模糊。。。。有底灰,拆开定影,定影膜正常。。。。。。这应该是哪里的问题啊,求助,

网友:
耗材也换过。。。。。问题依旧

网友:
定影膜内硅脂导致定影膜转动不良,建议清洁干净重新上定影硅脂。。。

网友:
换个加热组件吧,这个机器对定影膜,压力辊质量都很高。

网友:
您好,我这边还有一些我们迅维老师整理的维修视频资料,可以发给你免费学习  加我微信领取 xunwei8196

网友A:
定影组件上看看是不是有个小盖子,纸张进去定影组件的那里,把那个盖子拆掉再试一下

网友:
看打印页跟据经验定影可能性大,你说卡过纸后出现,也是定影这方面问题,估计定影转动不良所致

网友:
一看就没有油了。唉白漂是修不好的

网友(2025-07-01):
肯定是定影加热组件的问题,拆下来整理配件位置,重新安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定影组件上看看是不是有个小盖子,纸张进去定影组件的那里,把那个盖子拆掉再试一下

看情况很像  最开始不会   但是这个应该有用的吧  装的时候掰正就行

网友:
才半年你应该送到维修站去,你那个组件没有坏的,就可以保修

网友:
应该加热组件故障  看图里字迹拿走一抹就应该能弄掉

网友:
半年就过保啦吗

网友:
排除法:把这个粉盒硒鼓 找一台机器测试

网友(2025-11-10):
打印中途拔电源 卡张纸,拿出硒鼓看一下刚过硒鼓的图像有模糊没有,没有的话就是定影了,有的话硒鼓、激光器。

网友(2026-02-08):
定影问题多看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定影组件上看看是不是有个小盖子,纸张进去定影组件的那里,把那个盖子拆掉再试一下

应该是这个,上次一个类似打印机, 定影破了,还完 也是这样,打印模糊,有拖影, 卖家让拆了这个挡板,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