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B40-50 LA-B291P 不跑码

楼主(2025-05-22):
联想B40-50  LA-B291P 不跑码1.打值无异常,待机0.013,
触发电流0.53不跑码

2.前段时间试的时候还正常亮机,
现在出售时掉链子。
测:3 5 1.35 1.05 1.8 0.95VALW  VGA_CORE 0.82
1.8VGS 1.35VGS 5VS 1.8VS 0.95VS 0.675VS 3VS
1.5VS 1.35V 3VLP 3VALW 5VALW B+ 0.95VALW
LID 3.26   +1.8VALW     ACIN 3.2
全部扫一遍都正常。

3.测试发现RTC 1.48V偏低,跑线路发现由U102产生,
测试输入3.19 正常,输出1.48不正常。

4. 换C810 C811 还是一样,
于是跑线路测单U上面的南桥电容与输出相通,
拆除后依旧。
没办法,只能拆除U102短接1 3脚后还是低,
查R93  10K阻值正常,换C1365还是一样。
于是决定拆除R93限流电阻后恢复2.91V正常。

5.但还是不跑码,记得上刷过BIOS.
示波器依据时序图反相推理测试,
GPU_RST# 3.3 SYS_PWRGD_EC
APU_PWRGD  APU_PCIE_RST#
VGA_PEWGD  PXS_RST#
LPC_RST# DGPU_PWR_EN
GPU_PWR_EN  095VS_PWR_EN
EC_ON  1.8ALW_PWR_EN
EC_RSMRST# SLP_S3# SLP_S5#
VGATE  VR_ON
SYSON  SUSP#  EC_ON  PBTN_OUT#
全部都正常。
SMB_CLK DATA 波形也正常。
DRAMRST#下拉波形正常,证明已过内存。

6.无奈再次刷个别人说百分百亮机
BIOS后触发上电完美亮机。

附:亮机快BIOS

la-b291p b40-45 亮机快 no sn .BIN

网友A:
修了半天是BIOS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了半天是BIOS问题?

仔细看,仅其中原因之一

网友:
之前那个BIOS也是可以亮机的,时而亮时而不亮,
试了几次有2次可以亮机进BIOS界面就掉电,
有时候又正常,处理好RTC电路,
重刷个亮机快BIOS后测试正常,
已售出

网友:
您好,我这边还有一些我们迅维老师整理的维修视频资料,可以发给你免费学习  加我微信领取 xunwei8196

网友B:
这个RTC电压本来就是1.5V啊兄弟

网友:
直接刷BIOS会不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RTC电压本来就是1.5V啊兄弟

谢谢这位兄弟提醒,没认真看清楚,果真是1.5V,
以前没有遇到过RTC 1.5V的,所以不知道,
不知道现在改成3.3V后会导致什么后果

网友:
遇事不决刷BIOS,准没错的

网友:
写作文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RTC电压本来就是1.5V啊兄弟

谢谢这位兄弟提醒,认真看图纸还真是1.5V,以前没有遇到过RTC电路1.5V供电的,大意了,
不知道现在改成3V有没有影响,好像还没有多大影响,正常亮机了。

网友C:
这种主板还修,,,服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主板还修,,,服

提升技能的必经路

网友:
收回来的修好后转卖,夏天了天气热挣片西瓜钱,它不香吗

网友:
老款新款都在修,即接触了以前的复杂电路又接受了新鲜事物,
何乐而不为呢

网友:
现在修主板钱难挣,我纯脆是练技术,愉乐中挣点小钱买西瓜吃,
我不靠这挣钱,我有正式工作
电子电路方面的钱难挣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RTC电压本来就是1.5V啊兄弟

从电路图上能直接看出来应该是1.5v的吗还是以前测量过?

网友:
会不会就是BIOS的问题呀,修了一大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