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Y4200J不过隔离电路,24780S工作不正常。

楼主(2025-05-22):
板号X409JA,换了几个24780S都不正常,测得ACDET脚只有1.6V电压,这个脚竟然有外挂元件,断开一个三极管,电压恢复2.6V,但是还是不过隔离,需要 点位了,大家帮我发个。

网友:
ASUS Y4200J 板号X409JA 点位图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66358-1-1.html
(出处: 迅维网)

网友:
您好,我这边还有一些我们迅维老师整理的维修视频资料,可以发给你免费学习  加我微信领取 xunwei8196

网友A:
asus隔离管也爱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asus隔离管也爱坏

搞定了,结果是后级短路了,但是一点电流都没有,所以误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