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ame GeForce RTX 2060芯片烧坏

楼主:
iGame GeForce RTX 2060 Ultra背面右上角q510旁边芯片烧了,看不清型号,请求哪位大神告知具体型号,谢谢。

网友:
看电路结构应该是一个控制12V通路的双N MOS,1、3是G,2、4是S,5、6、7、8是D。

网友:
这个烧了还要注意一下2、4脚S输出后级有没有短路情况

网友:
您好,我这边还有一些我们迅维老师整理的维修视频资料,可以发给你免费学习  加我微信领取 xunwei8196

网友:
后端量过不短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