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一声巨响引发的故障

楼主(2025-05-23):
机械革命笔记本顾客正在使用中突然巨响然后黑屏关机 在开机不加电 拆开一看主板烧黑了

打开图纸一看这里是电杆 后极肯定有短路 发现背面电容短路了更换

在把焊盘处理好 补上电杆插电开机

网友A:
桥没烧掉你的 哈哈  11代的kma

网友:
没炸透气很不错了

网友B:
您好,我这边还有一些我们迅维老师整理的维修视频资料,可以发给你免费学习  加我微信领取 xunwei8196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桥没烧掉你的 哈哈  11代的kma

公共点 一般没多大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好,我这边还有一些我们迅维老师整理的维修视频资料,可以发给你免费学习  加我微信领取 xunwei8196

好像已经加你微信了

网友:
纯手工活了

网友:
直接一拖焊锡就结束了????不用打磨后再接线?不上绝缘绿漆!紫外线再照照?

网友:
捡钱的活 不错

网友C:
没烧穿吗,里面的线断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烧穿吗,里面的线断没

表面第一层烧坏了

网友:
不挖板,,,烧成这样,,后期容易返修

网友:
这捡钱的活,多来几个多爽

网友:
不用挖坑修复就简单一些,就怕板层也烧断线的就麻烦......

网友:
这炸的 料用到还是不行

网友:
后级电容短路引起的

网友:
看起来有点像烧穿,,

网友:
想知道这是怎么烧的

网友:
小小电容  就搞定 轻松300到手

网友(2025-07-03):
狂野的一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