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T23-6六脚封装的丝印C97Z1元件是啥?

楼主(2025-05-23):
一台联想M4500电脑,后置四个USB接口当中三个异常,插上USB的键盘和鼠标无法正常工作。检查发现异常的USB口,电源脚电压只有2.5V。
顺着铜箔查找,发现每个USB口都跟一个丝印为C97Z1的元件相连,封装为SOT23-6,到几个丝印反查芯片的网站查不到信息,不知道这个元件是干嘛的。
各位谁知道?请不吝赐教,先致谢了!
另外,各位有没有比较常见的台式电脑主板USB供电的电路图,我想参考一下。

网友:
您好,我这边还有一些我们迅维老师整理的维修视频资料,可以发给你免费学习  加我微信领取 xunwei8196

网友A:
查询了其它常用的电脑USB接口供电电路,实际测试发现跟这个是一致的,就是一个ESD保护元件。另外,实在没有查到三个USB接口供电异常的最终原因,没有电路图,多层板也难以追踪PCB走向。
于是,测量了故障USB接口的电源脚没有短路的前提下,从主板上一个空置的前置USB2接口上的电源引脚,跳一根线到后置的USB2.0的供电脚;另外把那剩下的一个有问题的USB3.0接口的电源引脚跟相邻的一个正常的USB3.0接口的电源引脚用跳线连接。通电测试,所有USB接口都恢复正常,这样一来,可能BIOS里面的USB接口禁用功能就不管用了,不过一般没人会禁用USB接口,所以也就无所谓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查询了其它常用的电脑USB接口供电电路,实际测试发现跟这个是一致的,就是一个ESD保护元件。另外,实在没有查到三个USB接口供电异常的最终原因,没有电路图,多层板也难以追踪PCB走向。
于是,测量了故障USB接口的电源脚没有短路的前提下,从主板上一个空置的前置USB2接口上的电源引脚,跳一根线到后置的USB2.0的供电脚;另外把那剩下的一个有问题的USB3.0接口的电源引脚跟相邻的一个正常的USB3.0接口的电源引脚用跳线连接。通电测试,所有USB接口都恢复正常,这样一来,可能BIOS里面的USB接口禁用功能就不管用了,不过一般没人会禁用USB接口,所以也就无所谓了。

下面这个是防静电吧,直接拆了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询了其它常用的电脑USB接口供电电路,实际测试发现跟这个是一致的,就是一个ESD保护元件。另外,实在没有 ...

拆掉不用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下面这个是防静电吧,直接拆了也可以

这个元件并没有坏。USB接口电源电压异常另有别的原因——虽然这原因我没有查出来。

网友C:
防ESD的芯片拆了当心USB外设烧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C:
防ESD的芯片拆了当心USB外设烧南桥。

是啊,保护元件不能随便拆的,这种做法不太负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