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 NM-A044 不跑码

楼主(2025-05-24):
联想  NM-A044  不跑码
1.打值未见明显异常(目测以前进过水)。

2.看电路图发现这个CMOS电池在小板上,于是将电池引出线焊在PD106负极上。

3.接可调电源上电,插电瞬间电流0.004马上掉到0.000,测3 5PWM 正常。

触发电流跑最高1.0几安,有时0.38掉到0.016 ,有时0.89,

有时秒掉到0.000,再触发还是一样多试几次后不掉电,电流停在0.8 左右,不跑码。

4.测电压除集显PL1004没有电压以外,其它电压都已经产生,
按时序倒推测试发现全部都已经产生。

PLT_RST# SYS_PWROK RSMRST#  PCH_PWROK 3VALW_EC
ACIN LID ON/OFFBTN#   ON/OFF 3.3V  SUSP#  3VLP
RTCVCC SRTCRST#  RTCRST#  3V  INTRUDER#
PWBTN#  EC_RST# SYSON  EC_ON  1.5 1.8 1.05
二级 3 5 V   +3VS +5VS51_ON# 0V   EC_ON 3.3V  SA_PGOOD
VGA_CORE PL801 802 0.89V    CPU PL1003 1001 0.82V
32.768K  25M  EC_FAN_PWM   SUSCLK       +V18R  +VSB_EN
示波器测试:

SMB_CLK DATA 波形正常,
LPC_FRAME# LPC_AD0--3  EC_SMB_CK2 EC_SMB_DA2
EC_SMB_CK1  EC_SMB_DA1 EC_SMB_CK2 EC_SMB_DA2

波形正常
DRAM_RST# 波形正常
内存上测试排阻及各测试点都没有波形。
由此证明是不跑码
EC的所有脚位查完了都没有发现异常。
5.BIOS 刷了几十个,别人亮机的也试过,
故障不变。

6.实在是查不出问题
现在怀疑桥有问题空焊(CPU换过几个)

网友:
PQ202   +VSBP  PQ203也查过,短接试过,一样。

网友:
您好,我这边还有一些我们迅维老师整理的维修视频资料,可以发给你免费学习  加我微信领取 xunwei8196

网友A:
修不好直接换个主板 这个板子现在买一个就100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不好直接换个主板 这个板子现在买一个就100多吧

技术需要提升与进步,而不是遇到难修的板就换板,如果这样就失去了维修的价值,人家用户自已就换了,还需要维修人员做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