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机报错]
微信红包求指点A2228 刷机爱思61%报错 iTunes报错9

楼主(2025-05-24):
大佬们,iPad Pro 2代wifi版,原本定白苹果,换了3217b12能进系统了,发现不充电,然后连续换了2套3217b12+码片,也换过充电芯片以及边上的mos管,依然是不充电。刷机爱思61%报错-2,iTunes报错9。求指点,微信红包88元。

网友A:
有没有可能电池也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可能电池也有问题?

电池换过新的。刷机也是因为折腾来折腾去不充电。现在打算翻个macbook出来,明天用mac刷刷看,记得以前iPhone6时候有Windows下刷不过的用mac能刷过的情况。想办法先把刷机刷过去,再看不充电了。

网友B:
不是电池问题。换了个mac刷机是刷过了,但是依然不充电。这种情况是继续多买几套码片套装慢慢换,直到换到能充电?

网友C:
看下尾插,测量尾插阻值,测量3217B12阻值

补充内容 (2025-10-25 12:15):
我发现换CD3217的基本都要写码片。闲鱼49买个iPad码片编程器,码片就把不用备了。完美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下尾插,测量尾插阻值,测量3217B12阻值

阻值全都正常的,mac下能刷机,最终就是不停换套装直到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电池问题。换了个mac刷机是刷过了,但是依然不充电。这种情况是继续多买几套码片套装慢慢换,直到换到能充电?

你这是板板? 只换基带不换CPU  卡基带一般61%  硬盘底层有问题也卡61%  底层的话要换编程器试试

网友(2025-07-07):
百度下报错是9问题

网友:
发拆件板拆套件排除ic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