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卡顿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5-05-25):
主板:技嘉B75M-D2V
CPU:E3-1230 V2
内存:16G
硬盘:金士顿SSD+希捷HHD
系统:WIN10
电源:550W

怀疑性:
1.之前刷过BIOS版本,现在版本是FB的,但我不确定是不是因为BIOS版本造成的卡顿
2.因为之前装的是I5-4730的CPU,后面才升级的E3-1230,然后装了显卡,显卡是二手的,RX 580 2048SP,不太确定是不是显卡问题
3.电源是不是带不动,所以造成的卡顿

已做过措施:
①单独把两个硬盘分开,独一进入PE测试,没有卡顿情况出现,但只要把两个硬盘连在一起,进入PE后,就会出现卡顿情况,但只是偶尔性卡顿
②测试过两个硬盘,无坏区
③已换过SATA线,但也有,不过减轻

有没有哪位大哥懂得其中问题?

网友:
不是电源吧!我以前也有一台E3的!卡顿和蓝屏多数都是 硬盘,主板,内存,系统。这几个坑货照成的!我以前都是这个测试的!把他的硬盘全去掉!用自己硬盘装个系统看卡不卡!然后一次换个低功耗显卡,内存也换!这样就能排除了!如果换自己硬盘用着不卡,那么首要考虑他硬盘有问题了!如果是电源供电他功率不足他会一直卡的!而不是偶尔卡!所以电源先排除!

网友:
我前些天倒霉的主机电源坏了!就是供电问题!直接开不了机,或者双硬盘直接不给你用,变成单硬盘,或者显卡失效!显卡降频,这些非常严重的才考虑电源问题!电源是供电,供电要求很苛刻的,不可能电源都出问题,还让你开机和用显卡的,偶尔卡卡你!卡顿几下!百日做梦!梦都不用想!

网友:
直接把他硬盘和显卡都换成自己的,然后刷个系统玩游戏看电影!玩几个小说再说!如果不卡,而他的卡!这问题就很明显了!如果全用自己的东西还卡,那在考虑电源和主板,cpu这些内在的东西!也就是你怀疑的东西也来的及呀!尤其是你说他单硬盘不卡,双硬盘确卡,那他硬盘或者主板肯定就过不关的!毛病这不突出吗?

网友:
系统重新安装过没有。
换一种方式安装。

网友:
也可能驱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