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10主板偶尔自动掉电求助。

楼主(2025-05-25):
检查供电正常进入系统几分钟后掉电。知道的朋友指点迷津谢谢大家。
掉电
window
主板
求助
本主题由 海韵之恋 于 2025-5-25 17:06 审核通过

网友:
排除系统,短路故障,测量各路供电电压看是否有不稳定的。特别是cpu核心供电开启信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