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为笔记本这个芯片型号有无知道?

楼主(2025-05-25):
搜索丝印,查不到,不知道真实型号是多少。华为笔记本

板号:DAh9ABMB

网友:
多谢了。查到了。。。

网友A:
微信群 已经回答你了

网友:
问卖芯片的他们晓得

网友B:
Sy8270c有两个版本,你这个是横版的,还有丝印是竖版的,很多机器都有用

网友:
看我贴子,图片上有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微信群 已经回答你了

多谢老板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y8270c有两个版本,你这个是横版的,还有丝印是竖版的,很多机器都有用

横坚卖家说是通用的,你的意思是说不通用?

网友D:
syv337c,看我贴子有标

网友:
引用 网友D:
syv337c,看我贴子有标

你贴子有个华为本进水,那台,和我是同台机器,太巧了。
但是没有提到syv337c 这个芯片,只有5V的标注的电感。

网友:
您好,我这边还有一些我们迅维老师整理的维修视频资料,可以发给你免费学习  加我微信领取 xunwei8196

网友:
淘宝btx就行了

网友:
一楼正解,SY8270C,5V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横坚卖家说是通用的,你的意思是说不通用?

我觉得不通用,脚位不对

网友:
遇到这种,我都是直接问卖芯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