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4 CPU32.768晶振不是有rtc 1.5V就起振了吗

楼主(2025-05-25):
技嘉的b550m

晶振电阻电容都换了,就是不起振,没电压.没波形

CPU针脚也是通的,针脚也是好的.

平时碰上的都是断线或者晶振坏之类的.这个没思路

网友A:
要是有具体型号我还可以帮你出出主意,没有你就自己研究。

网友B:
有些板子晶振上测不到,不要再上面钻牛角尖。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有具体型号我还可以帮你出出主意,没有你就自己研究。

技嘉b550m-h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些板子晶振上测不到,不要再上面钻牛角尖。

没道理啊,  技嘉的a320 b450 b550  基本都一个版型,b450 b350 a320 都是有波形的

网友:
您好,我这边还有一些我们迅维老师整理的维修视频资料,可以发给你免费学习  加我微信领取 xunwei8196

网友:
首先,你要上CPU测量,如果还是不起振,就换掉图中圈起来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