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飓风gtx1060 5G供电问题的维修

楼主(2025-05-25):
   没事儿电脑城逛了一圈,收了几张坏显卡。一张V星的1060,万用表二极管档检测12v 6针供电短路,其他各项阻值都在正常范围内,进一步查证一路核心供电上管栅极对地断路,果断将这一路上下mos管都取下,测量上管已击穿 ,下管正常 ,测pcb板上的上下管驱动栅极对地正常。换好新mos管,上电各供电均正常 核心、显存供电波形正常。上机完成各种压力测试。本以为修复完成,哪成想第二天又不亮了。检测无短路 上维修电源发现刚上电瞬间电流0.7左右 接着就是大电流 电源输出拉到5v左右 2-3a 供电部位迅速发热。示波器检测发现各相下管几乎都处于导通状态,上管都有间断性高电平波形。核心供电输出0.3v左右。考虑主控芯片问题。主控为up9509p,恰好手上没有 于是淘宝买 ,到货后先后换了4片,都是开始正常几秒或十几秒后电流突变。万用表检测突变后不同相会出现上管栅极对地联通的情况 拆下有时又恢复正常。开始怀疑所购芯片质量问题,后经再三研究up9509p的pdf文档觉得应该是芯片保护功能 反复推敲排除了功率设定 各相平衡 等等 最后找到真凶竟是up9509p第9脚300k的恒定导通时间设定电阻几乎开路 更换后彻底完成修复。

网友:
您好,我这边还有一些我们迅维老师整理的维修视频资料,可以发给你免费学习  加我微信领取 xunwei8196

网友:
电阻坏了导致上管击穿,然后换管时加热电阻好了一会,之后随着电阻出问题又循环出现问题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