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VX2450WM-LED220供电改直流供电

楼主(2025-05-25):
需要一个显示器,家里有台优派VX2450WM型号的,是220 供电的。房车里由于是用逆变器从电池升压到220,逆变器本身耗电也发热、有噪音。这个显示器电耗也就24W,开逆变器就要增加60瓦功耗,房车以电来源不易,省电为主。

所以想着看看这个显示器能否改成24伏或者12伏供电。 以前这个显示器坏过,买了一整套电源板、逻辑板和高压板,结果发现是屏幕排线坏了,所以有板子备份,不怕坏了打开显示器看到电源板上有电源板,隔离变压器,型号网上查不到。输出的两组供电,共用负极地线。一端用三只MBR560肖特基二极管整流(每只整流5A,工作时电压为19V(不接显示屏时电压21伏)。一端用两只ER306肖特基二极管整流(每只整流3A,工作时电压为5.2V(不接显示屏时电压4.9伏).电源板高压部分和低压部分就是有光耦和三只隔离电容衔接的。其他高压板、逻辑板,包括音频放大部分、显示器开关和屏幕调节部分都在低压这部分。

所以我的问题就是,我是不是找两个DCDC转换电源,一个额定电流5A的24伏降压到19-20伏供给MBR560二极管与变压器之间接脚,一个额定电流10A的24伏降压到5伏的,接到ER306二极管与变压器之间接脚就能实现24伏供电了。请大神们知道,感谢。

这样能,我还有几个问题:
1、显示器的开关和屏幕调节触摸板是否还有用?开关我不太好说,毕竟是开关电源,设计到高压部分起振。但我觉得屏幕调节触摸板应该能用,它调节的是亮度,设计的就是高压板。
2、隔离变压器、光耦和隔离电容需要断开吗?
3、这个电源板的保护功能还都在吗?我会在输入端加保险管。
4、这个显示器的功耗最大时24瓦的,20伏和5伏DCDC转换模块选多大的合适呢?

本人小白,希望各位大佬给点执教,感谢感谢

网友:
您好,我这边还有一些我们迅维老师整理的维修视频资料,可以发给你免费学习  加我微信领取 xunwei8196

网友A:
找个DC-DC降压电源模块,,把24V转为5V(电流考虑屏供电,所以电流要大一些,估计3A-5A应当可以的), 另外把24V直接接高压板供电,,,估计是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个DC-DC降压电源模块,,把24V转为5V(电流考虑屏供电,所以电流要大一些,估计3A-5A应当可以的), 另外 ...

24伏直接供电可能不行,24伏是来自于磷酸铁锂电池的,电压很多时候是26伏左右,和20伏差异太大,需要降压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