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新pro 13不触发

楼主(2025-05-26):
一台小新pro不触发,低温锡机器,拿到手直接就想干U,结果拆机后插上电源,发现可以自动触发进系统,关机后把主板和连接线都装好,通电自动进系统正常,但是关机后再按开关,发现又不触发!后面排查,拔掉摄像头恢复正常!不知道有没有同行碰到过类似情况!

网友:
有技术员反应过这个问题,摄像头排线上有短路

网友:
您好,我这边还有一些我们迅维老师整理的维修视频资料,可以发给你免费学习  加我微信领取 xunwei8196

网友A:
是全面屏的小新吧 遇见过。

网友:
这机故障还没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全面屏的小新吧 遇见过。

对的全面屏

网友:
还有全面屏的小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