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360第三区预热区不发热

楼主(2025-05-26):
原本是一开机没启动预热区温度会一直往上跑到2百多度
拆开CF360后,从正面来看从左上往下有1-2-3个继电器
我把第3个继电器最靠近自己的换掉后,开机预热区温度就不会再往上跑了
可是试著跑一次曲线流程,预热区的温度变成不动不往上跑到我设定的温度,变成无作用
请问还有哪里需要检查的吗?

网友:
有可能固态继电器接反了。

网友:
楼主在台湾修电脑

,我有一天一台一样的360

网友:
和你一样的CF360,之前是预热温度不准,有时会乱跳,把图片的两个螺丝拆掉,用钳子拧紧探头就可以了。楼主在台湾修电脑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