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H310M PRO-VDH PLUS不触发

楼主(2025-05-26):
         主板型号:H310M PRO-VDH PLUS 版号:MS-7C09 VER 1.2
         故障不触发。测量发现3VSB为4.3V不正常。3VSB是GS7133SO-R_PSOP8-HF产生的。

估计是分压电阻R2610和R2608故障导致的。风枪加热一下3VSB就正常了。感觉不保险还是把两个电阻换掉,换成10K和3.3K的。有几个问题想问问各位师傅,加热后电阻恢复正常是怎么一回事,拆下来测量阻值也正常。第二R2612是什么作用。

网友A:
4.3V的电压会不会把桥也烧了?

网友:
您好,我这边还有一些我们迅维老师整理的维修视频资料,可以发给你免费学习  加我微信领取 xunwei8196

网友:
引用 网友A:
4.3V的电压会不会把桥也烧了?

有可能会,但是这个板子南桥没有烧。主板不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