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 T460S NM-A421 二修不通电不上电

楼主(2025-05-27):
T460S  NM-A421  二修不通电不上电

1.目测无进水,听用户说拿到龙华电子市场没修好,让换块主板。
用户没修,在网上找到我。

2.看充电芯片及周边元件明显修过,焊盘都吹发黄变色。
打值CPU偏低,
其它目前没有重大发现。

3.接可调电源上电,待机0.000,公共点无电压,F2保险都被吹变色了
继续测量发现F7烧得着色难以辨认

测F2两端通电瞬间19.5 逐渐快速跳变下降,打值0.48不短路。
公共点电压19.5逐渐下降,
现在公共点总算是修出来了,但是没有3 5PWM电压。

二:
示波测试:
1.5M_3M_PWRG 有时瞬间产生后秒掉。
2.M_ON  有时瞬间产生秒掉。

3.测量都不短路,打值正常。

明天继续修……

网友:
目前给用户换了一块板,正常亮机,这块故障板慢慢抽空维修

网友:
后面发现公共点还是不正常,明天研究原因

网友:
VREGIN20 正常

TPS51285BRUK:   PWRSW 0V不正常  VREG3  3.3   VREG5 4.95V   EN2  EN1  有时瞬间高一下后秒掉电
5M_3M_PWRG 有时瞬间高一下秒掉电

BQ24780SRUY: ACDET 2.6   REGN  5.9   ACOK 瞬间高后掉电,  PROCHOT 1.05 瞬间高后掉电  ACN  ACP 电压跳动不稳定

网友:
明天首在任务就是查这个VCC3SW是否正常

网友:
先占个楼,看后续维修结果

网友:
会修本本的都是高手,

网友:
这种不能改诱骗

网友:
赶上直播了 前排自带瓜子围观

网友:
1,PWRSHUTDOWN   2, VCC3SW

网友:
1,DISCHARGE  2, VCC3SW

网友A:
你这个搞个逻辑分析仪就能知道问题了

网友:
等待续集播出…

网友:
1. SLP_S3#   2, -PWRSHUTDOWN

网友:
R试着短接Q51  3脚(R145的1脚)到地,故障一样不变,
此时公共点正常。

网友:
刷过亮机BIOS和工厂BIOS,故障不变,证明不是BIOS引起的掉电。

网友:
DCIN_DRV瞬间有24.8V正常,秒掉。

网友:
ACOK输出高拉低EXTPWR为低,
低电平的EXTPWR送往U23B的D7负极,

另一路连接Q65的2脚为低,Q65的G极4.95
通过Q65转换出EXTPWR_ASIC送往U101 的F5脚(EXTPWR#)
以上适配器检测信号都正常,

网友:
EC_RESET未产生

初步结论:
1.有时候又能触发上电到0.5几电流, 大多时候不可以。
2.综上所述及测试结果,应该是U101内部故障或空焊导致VCC3SW线路异常(阻值正常。
3.做了个实验,从待机芯片线性3.3飞线到U101的VCC3SW一样故障,
用可调电源外加3.3V时电流为0.188A.也未见发热元件。

网友:
结果公布:

当把VREG3飞线到VCC3SW上面时造成3.3V PWM电感L4短路,
烧机CPU歇菜了,凉凉了,没得玩了。
又一例惨痛的教训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搞个逻辑分析仪就能知道问题了

逻辑分析仪是啥

网友B:
白布一盖,努力全废

网友:
引用 网友B:
白布一盖,努力全废

主要原因还是自已知道理解的太少了,个人能力因素修到报废

网友:
老板分享很清楚 不错

网友:
这是连续剧修机吗

网友:
这个我修过,是20v经过好几个保险和二极管到ec转换出3vsw去开启保护隔离,我看图纸那个20v是保隔前边的,到ec有20v,会得到3v稳压器电压,我那供电前段两个20欧姆电阻断路,更换后ec发烫,3vsw有7v电压

后边没修了不值当

网友:
你提到的连续剧,已剧终

网友:
amazing sir. thanks for sharing

网友C:
笔记本主板维修直播从入门到放弃?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笔记本主板维修直播从入门到放弃?

有道理

网友:
这种主板很便宜,100-150就能拿到库存无修的

网友:
看来这机保险多,烧的也多

网友:
凉凉了  U挂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