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请教下,这台台式机用一段时间就会蓝屏,重启下就好了,是不是需要换个cpu?

楼主(2025-05-27):
(图片)

网友:
这种当然是先重装系统。

网友A:
你这明显来灌水的啊。一个问题发两次。重装系统。换硬盘 换内存 不会 把人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明显来灌水的啊。一个问题发两次。重装系统。换硬盘 换内存 不会 把人换了

好的,发一次,几个小时过去了看不到贴子,以为没发成功,又发一遍。后面发现发重了,找过了平台没有删贴的的地方,删不掉这个帖子。

网友(2025-06-30):
蓝屏原因非常多,系统问题,硬件问题包括内存、硬盘、主板等等,解决话一般是先软后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