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台式机用一段时间就会蓝屏一下,重启下就好,怎么解决?需要换cpu吗?

楼主(2025-05-28):
(图片)

网友A:
3代cpu  还装win11! 你还是装个win7 耍耍吧!!! 蓝屏的话重点检查 硬盘有没有坏道 和内存, cpu一般情况没问题的!放最后检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代cpu  还装win11! 你还是装个win7 耍耍吧!!! 蓝屏的话重点检查 硬盘有没有坏道 和内存, cpu一般情况 ...

WIN7过分了哦,win10还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WIN7过分了哦,win10还是可以的

WIN7 是这套硬件最好的归属

网友:
更换WIN10的系统试试。

网友:
这个蓝屏就像CPU的问题  你看主板bios里有没有C-state 什么的,关一下
还有越线程也关一下
先保守看看还有没有蓝屏

网友:
尝试关闭主板bios里的C-state   还有超线程
看有没有蓝屏

网友:
我的台式机i3也是3代CPu  硬盘用m2固态硬盘NVME协议,读1575.42MB/s写1317.60MB/s,装win10 22H2 和win11 24H2系统最新版,用使来都非常流畅好用

网友:
蓝屏首先排查散热、然后内存、最后磁盘

网友:
换个机器吧

网友:
重做系统就好了

网友:
老主板了,会蓝屏。先软后硬,慢慢排查

网友:
3770硅脂u,小心过热,看着像u

网友:
我觉得可能不是机器的问题,可能是系统的问题,你是不是通过修改注册表来推迟了系统自动更新?如果是那应该就是这个问题了,win11通过修改注册表会导致系统自检出毛病,从而导致时不时的蓝屏,删除原先在注册表里添加的可能会好,因为我电脑也是同样问题,删除之后,目前是没再蓝屏过

网友:
你看他显示器又新又杂牌,就知道是网上买的‘全新高配’电脑,主板肯定是杂牌 换主板能好

网友:
大哥,你这11系统通过什么方式装上去的?我是Z97-A+4790k+3070

网友:
重装系统,纯净版,系统自动更新打开。
之前系统出过类似问题,发现系统是优化版的,有些不常用的功能屏蔽掉了,包含系统自动更新,然后就频繁报错频繁蓝屏,后来重新找的纯净版系统安装,然后再没出现过。供参考。

网友(2025-07-04):
这个就是高温的蓝屏,先跑温度测试,如果CPU问题温度不高,再测硬盘温度,估计硬盘高温的情况多一点,经常修这样的蓝屏。直接换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