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各位大神给指点一下接下去该怎么修

楼主(2025-05-28):
新手修显卡,还麻烦请各位大神帮忙确认一下是不是核心损坏,这显卡还有抢救的机会吗?
显卡型号是影驰3080 金属大师,看到这张显卡电脑主板开机保护,电脑启动不了,拔出显卡,换旧显卡,主板正常开机,显卡有问题。拆开显卡后板看见明显的电容烧短路了,几个元器件都烧黑了,用万用表测试有的元器件阻值正常就接着使用,更换掉烧掉的元器件,开机发现显卡还是处于短路状态,测量二路12V电压,有一路12V电压对地阻值短路,测量3.3V对地阻值正常,测量5V对地阻值正常,测量0.8V对地阻值正常,测量1.35V对地阻值正常,检查到是AL00芯片有问题,用风枪吹下AL00芯片,测量对地阻值正常,更换AL00芯片显卡能启动,插到主板上显卡不能显示,查看PEXVDD电压0V,对地阻值是2.6至3.6左右跳变,3.6必须是显卡处于很凉的情况下能测试出来,如果显卡核心温度升高,这个阻值就会变的更低低,断开电感2R2,测量对地阻值是2.6至2.9左右跳变,ALNB芯片之前发烫厉害怀疑ALNB芯片损坏,更换新的ALNB芯片,但是故障依旧是没有电压输出,带电测量ALNB得出芯片的全部电压如图在上,在更换这个ALNB芯片测量2R2对地阻值是0.8左右,加热显卡核心温度越高阻值越低,到达很高的温度时对地阻值是0,PEXVDD短路因为找不到图纸,找了一个差不多版样的图纸,检查了周边的元器件都没有发现短路,因为没有原图纸不能确定是否核心有问题,再对金手指B1脚测量对地阻值0.941,B8脚对地阻值0,B10脚对地阻值0,B32总线测试对地阻值0.577左右,A11脚对地阻值0,A13A14对地阻值0.827,A32总线测试对地阻值没有,也就是测量时万用表数字没有变化,不起反应,到此处就不知道应该怎么修了,还是说显卡核心基本上就属于报废了,还是重植显卡核心看看,A32对地阻值是否能够回归正常。
有劳各位大神给指点一下,在此谢谢各位大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A11复位短路,B10是3.3V短路,看一下复位的门电路

电感断开是直接连接显卡芯片,测试短路0..09,没有BGA,没法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下核心,看还短不短路,短路说明是其他地方坏,不短就说明核心报废。

电感断开是直接连接显卡芯片,测试短路0..09,没有BGA,没法修

网友:
测GPU时钟情况

网友B:
拆下核心,看还短不短路,短路说明是其他地方坏,不短就说明核心报废。

网友A:
A11复位短路,B10是3.3V短路,看一下复位的门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