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案例】GA-B85M触发后反复启停,全板无时钟、无复位不跑码维修。

楼主:
【申请加精】GA-B85M触发后反复启停,全板无时钟、无复位、不跑码维修。
一片GA-B85M-D3H主板,触发后反复启停,全板无时钟、无复位。如下图

连接电源,开机测试。触发后反复启停,启动瞬间观察诊断码不跑码,MOBO灯亮,全板无时钟、无复位。用万用表测试PCIEX16的A11脚和A14脚均为低电平。
诊断卡显示如下图:

无时钟的情况最让人纠结头疼,到底是时钟芯片问题还是电压供电问题,或者南桥问题都有可能。
如果是南桥问题工程作业量就大了,心中祈祷最好不是南桥挂。
那就从最简单的开始测量,先排查电压问题引起的无时钟无复位吧。
先后分别测量:
V_DDR3=1.5V正常,DDR_VTT=0.76V正常。
测南桥周边:
3VDUAL_PCH=3.3V, 正常

VCC1_05_PCH=1.05V,,正常

VCC1_5_PCH=1.5V,均正常

此时,南桥各供电都很好。再测量CPU附近

VCORE=0V,,CPU无供电,这也是主板反复启停无复位的主要原因,现在先不管它,感觉应先查无时钟。

根据Intel主板的上电时序,供电后时钟在复位之前,所以先查时钟。

继续测量,主板一直启停中,间隔大约1秒(再启停的上电瞬间测量电压)

测Atx电压24针座POK引脚,PSOK=5.0V正常如下图

电源发出PG信号,一路跟踪到IO,此处IO是技嘉专用芯片IT8728FEX(GB)的50脚PWOK,

对应图纸资料如下图:

然后经IO判断条件后延时30ms经63脚ITE_PWROK1送南桥。
分别测量这两个引脚如下图:

测量PWOK=5.0V正常。
然后ITE_PWROK1也发出高电平(具体忘记拍照了),说明IO向南桥发出电源好信号了。
IO工作正常,此时到了南桥应发出各路时钟信号了......
可是、、但可是!还是没有。
别着急,让我想想,还有什么条件没有满足......

忘记测量SYS_PWOK信号了,这是南桥最关键的信号之一!

查找图纸!这个信号来自于N_PCH_VRMPWRGD!

该信号受控于DQ1和DQ2,来自于VR和slp_s3。先测一下DQ1的3脚如下图:

哦!!!发现问题了!DQ1的D(3脚)电压为低电压。
现在,立即,继续测量其他脚和DQ2,DQ1的b级为高电平。如下图

继续测量DQ2:B级为高电平,D级也为高电平。DQ2未导通,如下图:

看来就是DQ2三极管贴片坏掉了。
正确的电压应该是:DQ2导通,拉低DQ1的b级,让DQ1截止,
然后高电平给南桥提供vrmpwrgd,南桥叫做SYS_PWROK。
事不宜迟,说换就换,找一个新的MMBT222A给DQ2换上。
连接电源,顺利开机!又测量DQ1的3脚为3V正常如下图:

此时不再反复启停,时钟复位都出现了!
可是!可是!新的问题出现了!
主板挡码15,蜂鸣器连续告警音!

令人头大的问题,不但突如其来,而且让人错乱的感觉!

因为,只看诊断码,挡码15,一搬应为CPU问题,CPU未上电或者坏掉。
但!诊断灯显示DRAM,加上蜂鸣器的连续告警,又可能是内存问题!
先测试一下CPU供电,VCORE=1.79V,正常,CPU也发烫。应该不是CPU问题。

那接下来应该是内存问题了。

重新拔插内存,故障依旧。换了个内存插槽。OK了!!!
原来是内存插槽问题,经测量阻值最后得出A6针脚接触不良。
处理后,顺利亮机!

至此,维修结束!总结如下:
1、发现无时钟的主板,先不要着急更换晶振或者时钟芯片。
2、无CPU核心供电时,先不要急着换PWM芯片,看看是不是条件为全部满足。
3、诊断卡挡码数值不能完全作为依据,还要根据其他现象(譬如蜂鸣器)等判断。

发帖编辑不容易,请各位学长师兄多加分鼓励!
顺祝各位学长工作顺利!
祝迅维基地事业红火,蒸蒸日上!
以下可能还有上传的图片,请略过

网友A:
正确的电压应该是:DQ2导通,拉低DQ1的b级,让DQ1截止,

谢谢提醒,刚刚看到原来是我写错了1和2的顺序,已经改过来。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昨天 14:33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确的电压应该是:DQ2导通,拉低DQ1的b级,让DQ1截止,

谢谢提醒,刚刚看到原来是我写错了1和2的顺序,已经改过来。

网友:
三板斧打天下

网友:
感谢撸主,写得很详细啊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学习一下维修经验。

网友(2025-06-04):
引用 网友B:
虽然是老主板,没有价值修但是,但是博主思路和维修的理论还是很扎实的,值得参考学习

感谢你的支持

网友C:
感谢分享,学习学习大佬经验

网友D:
我是有点没理解,SYS_PWROK应该是产生平台复位的关键信号,但是应该是晚于南桥发出时钟的,不懂为什么是这么维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是有点没理解,SYS_PWROK应该是产生平台复位的关键信号,但是应该是晚于南桥发出时钟的,不懂为什么是这么维修的。

我也是这么认为

网友:
同款诊断卡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是有点没理解,SYS_PWROK应该是产生平台复位的关键信号,但是应该是晚于南桥发出时钟的,不懂为什么是这 ...

根据时序图,我认为应该是先产生SYS_PWROK,才有的时钟复位。

网友:
https://ftp.chinafix.com/forum/2 ...

我参考的月饼老师文章,貌似应该是这样。

网友:
哈哈哈!英雄说件略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谢分享,学习学习大佬经验

谢谢您的加分鼓励!

网友:
逻辑思维清晰

网友:
兄台你过奖了!论坛因你而精彩!

网友:
电压出完才有时钟,复位

网友:
很详细,感谢分享

网友(2025-08-15):
思路清晰,技术一流学习了

网友:
发帖不易 支持

网友:
直接拆了DQ1

网友:
楼主说没有CPU供电,却要先去修时钟,高手,高手

网友:
这思路一看就是高手,对新手来说是很好的学习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