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热片跟GPU粘牢了怎么拆

楼主(2025-05-28):
       这个显卡上的大散热片跟GPU粘住了,纹丝不动。有啥办法能够不伤到GPU把散热片弄下来?请各位大佬指点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
拆掉螺丝加热就行了

网友:
2楼是一种方法。我的方法是先拆掉螺丝,然后滴些洗板水进去,让他慢慢分离。

网友:
这是什么胶,问个牌子,咱也来一管

网友:
热风枪加热

网友:
加热试试看。

网友:
洗板水泡一泡

网友:
大力出奇迹

网友:
螺丝拧掉,风枪对着散热块加热一会用毛巾盖着取下来。

网友:
有些导热垫和双面胶有一拼,能把显存给你扣下来

网友:
加热吧,或者洗板水应该能软化

网友:
找个操机仔帮你铣掉

网友:
加热 慢慢翘 不要急

网友:
拆下来了!谢谢各位!放在铝基板加热台上,从80度加热到110度。

网友:
这个胶不怕热,加热没用!可用拆屏的薄胶片伸入底部刮开

网友:
一般不会太紧的。你可以稍微左右轻轻掰, 不要用力过猛。不然容易搞坏。

网友:
我是BGA焊台上,200-300度去掉,高温导热胶

网友(2025-08-08):
BGA焊台300度左右,就可以分开了,

网友:
无损拆下来就好了。

网友:
加热最保险,电吹风,风枪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