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幕每隔十几秒上下轻微抖动一下,是什么情况?

楼主(2025-05-28):
如题,联想19寸显示器,屏幕每隔十几秒上下轻微抖动一下,是什么情况?

已排除主机故障,换过vga线,换过显示器电源板和控制板,问题依旧。

请教大神,这种症状还有可能是什么引起的?屏线有可能吗?

网友A:
适配器功率不够 更换适配器

网友:
屏幕问题,直接叫客户买新的了

网友:
您好,我这边还有一些我们迅维老师整理的维修视频资料,可以发给你免费学习  加我微信领取 xunwei8196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适配器功率不够 更换适配器

没有适配器,直接插电源线的。显示器里的主板和电源板也都换过了,问题依旧。

网友:
屏线不好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屏线没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