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水机在维修时,有哪些注意事项

楼主(2025-05-29):
一台进水笔记本电脑,在维修时,有哪些事项需要注意,避免误操作扩大故障。新手维修,请各位大佬指点一下,谢谢

babymax08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

网友A:
切记先不要通电,清理主板腐蚀最好先拍照,预防掉件用

网友:
您好,我这边还有一些我们迅维老师整理的维修视频资料,可以发给你免费学习  加我微信领取 xunwei8196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切记先不要通电,清理主板腐蚀最好先拍照,预防掉件用

多拍照是个好方法,谢谢提醒

网友:
首先 第一步 进水地方拍照   在处理进水 用牙刷 刷   要是那个掉了  对着图纸修   拍照 就怕刷洗过称掉件你不知道   在仔细看主板有没有断线   进水严重件 换了  基本都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