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小新昭阳K4E-ITL录音后变声

楼主(2025-05-29):
原来笔记本客户拿来的时候话筒是用不了的,就订了一个摄像头回来换上后可以用话筒了,可是视频会议对方听到的是变声就是声音加速那种快放的效果。换过系统也一样,后面又换了一个摄像头话筒也一样。录音后再回放也是一样变声加速效果。升级BIOS跟装了官网驱动。没换过声卡芯片。有遇到过的老板吗,播放其他视频正常的,就是录音或视频就会这样,

网友A:
还是声卡驱动的问题,你只是说装了官网的声卡驱动,但是不代表装上了官网的声卡驱动,现在的声卡驱动好多都是旧版本的卸载不干净,新的就装不上,SST智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是声卡驱动的问题,你只是说装了官网的声卡驱动,但是不代表装上了官网的声卡驱动,现在的声卡驱动好多都 ...

这个也是用驱动总裁跟鲁大师装了几次版本也是一样的呢,才去装的官网驱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也是用驱动总裁跟鲁大师装了几次版本也是一样的呢,才去装的官网驱动。

驱动分好几部走呢,SST智音总线是一部分,声卡驱动是一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驱动分好几部走呢,SST智音总线是一部分,声卡驱动是一部分

客户拿走了,按正常的话换个系统一个都会默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