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泰1070电压高引起高温保护

楼主(2025-05-29):
亮机前核心电压0.8,亮机后1.2,满负载温度达到90多度,然后掉电。此时无EN,估计是核心保护拉低了。
亮机前电压没问题的话,供电电路是不是代表没问题?请问这从何下手

网友:
补充BIOS刷过了。

网友:
路过,回个贴看看是不是还提示等待审核

网友A:
已经修好 ,勿回,我发帖也没报多大希望,习惯了。就当刷鑫豆。

网友:
仔细看看 掉件没  ,上示波器 测一下  核心电压的几组供电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经修好 ,勿回,我发帖也没报多大希望,习惯了。就当刷鑫豆。

咋修好的吗,说说啊,学习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