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年,再次相遇G3 3579不开机+不认适配器

楼主(2025-05-30):
首先庆祝一下满级晋升著名艺术家(实则技术菜的一批,哈哈哈哈)

型号:dell g3 3579
版号:LA-F611P REV 1.0

故障:不开机,修复后不认识适配器

机器为2修机,很有幸在一年前的4月份,修过该机器,当时是机器键盘卡顿,不充电(这是个通病bios程序导致的)当时也走了很多弯路,又是换充电芯片,又是换ec的,最后刷了bios解决了问题,时隔一年,这个机器又到了这里,但是这次机器第一手是在同行哪里修过,动过BIOS,ec短路的,也修了很多地方,最终放弃了,那就让我再会会它吧。
测量过程:接入适配器没有待机,保护隔离没过,经过测量发现ACAV_IN1 异常为低电平,导致隔离管PQ3没有导通

测量ACAV_IN1 发现阻抗对地了,烧机充电芯片isl95522h发烫,更换后ACAV_IN1 恢复正常,保护隔离正常,待机产生,机器可以正常触发开机,经测试发现机器不认适配器。测量PS_ID信号,仅仅在开机时才为3.2v,关机状态插入适配器为0v,该电路测量未发现异常,考虑是acin方向的问题。

该机器分两款充电芯片isl9538h和isl95522h,我手上的这个是isl95522h的,这个机器很特殊,刷bios程序要按照充电芯片的型号进行刷,否则将会出现奇奇怪怪的问题,比如上文提到的键盘卡顿,不充电等问题。
言归正传:充电芯片为95522h 在这个机器上没有采用充电芯片的acin引脚进行检测适配器插入(一度以为是上家留的坑)常规设计是通过电阻分压上拉acin,在参考图纸中是9538h的方案,应该是采用了分压
但是95522h充电芯片的并未采用,那机器是用什么来检测适配器插入的呢?在ec的引脚里查找,看到了一个HW_ACAV_IN,感觉应该是用于检测适配器插入的,代替acin。测量发现无论适配器接入与否,该信号为低电平1.4v左右。
HW_ACAV_IN是经过pub02两个信号想与产生3v左右的高电平,这里实测1.4v肯定是异常的,测量输入ab正常,p供电也是正常的,料板拆了一个与门装上,此时HW_ACAV_IN正常产生3v,充电灯也亮了,至此机器完美修复。

很有缘分,时隔一年再次到我手上,故障表现也很奇特,刷bios要去区分充电芯片,不然会有一系列的问题,写这个贴子的时候,发现了去年修这个机器的时候,我就看到过这个与门的故障,以及bios刷出的问题帖子。走了很多弯路,回头翻看笔记,才发现,答案早就在笔记里!留下这个帖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多一些时间享受其他机器的折磨哦时间,哈哈哈。

网友:
为什么你有二个用户组 我也是学员 为什么只显示一个高级技术员

网友:
不错  技术过硬  分分钟秒杀

网友:
这个倒算一例特殊适配器检测异常案例

网友(2025-08-15):
维修笔记的重要性,也谢谢分享案例。

网友:
技术厉害啊,头脑清晰,维修只要有思路其他都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