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软件]
两台电脑打开Bartender文件显示内容位置不一样

楼主(2025-05-30):
源文件(图一)是在原电脑上打开的,是没问题的但是无论是共享的方式也好,或者是以U盘复制出来的方式,打开后,显示的内容的位置都如(图二)那样,是怎么回事呢?

原电脑使用的bartender版本是2016 r9版本的
然后另一台电脑无论是用 2016 R8还是2019 R7的,显示出来的内容都如(图二)那样

我一开始以为是另一台电脑的问题,所以我就用了其他电脑,结果其他电脑打开也是一样的

有没有大佬知道这个是什么情况?怎么解决?可有偿!!急!!

网友A:
这不是标签打印软件吗?我以前经常装的,还要激活码的! 看图明显 字体就不是一样的!那软件设置肯定不一样!归根结底还是软件设置有问题!又或者图片兼容问题!这坨坨的软件设置问题!

网友B:
显示分辨率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标签打印软件吗?我以前经常装的,还要激活码的! 看图明显 字体就不是一样的!那软件设置肯定不一样 ...

是的,但是我也不知道要怎么设置,因为源头的电脑和文件,打开就是如图一那样,但是其他电脑同样安装了这个软件,打开同样的文件,显示的内容页面就是图二那样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显示分辨率不一样

应该不会吧?原电脑用的是1366*968的分辨率,我们所有人的电脑屏幕也是跟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不会吧?原电脑用的是1366*968的分辨率,我们所有人的电脑屏幕也是跟一样的

我不是说分辨率!我是说字体设置!或者软件的设置!你怎么扯到系统了!就算看系统,看看字体设置就可以了!主要看软件里的设置!

网友:
一个字小,一个字大!字体都有点不太一样! 第一个不会换行!第二个,一行边两行了!两行了没看见?执行标准直接准字移位了!到第二行了!没看见?这设置有问题呀!我也玩过这个软件!不可能会跑行的!显示有问题呀

网友:
这是热敏打印机!标签吧! 标签不是有大小!大小调下!其他再看看!为啥显示分辨率会变大,不符合实际呀!第一个和第二个图片就是天壤之别!

网友:
按我做软件的经历来看! 标签不是有标签大小?和A4纸一样!300x400! 300是高度!400应该是宽度! 把标签宽度调大看看!可能是不够大,导致的移位!基本就是这个可能!又不是什么难度大的问题!会点CAD的都能解决!小问题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