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宝石RX460 4G GDDR5 白金版 GS7256芯片

楼主(2025-05-31):
求助两个问题 希望有资料或者有同款显卡的大佬能帮忙测下两个位置原件或给与帮助 感谢!!!因发现原板虚焊 补焊过程中不慎丢失元件导致不知道具体元件数据

显卡型号 蓝宝石RX460 4G GDDR5 白金版

黑圈处原件编号B701 一边接+12V一边连接C703到地 (看编号应该是个电感)
还有另一个小黑圈处是连接U701(GS7256)3脚到地电阻
原板是显存电压不出 GS7256芯片7脚0.56V 7脚前置EN控制双管工作状态应该是正常的
就是7脚连接的三极管Q1079是截止状态 再前面Q1078管导通状态控制了Q1079管截止
打算换GS7256试试 过程中发现B701虚焊 然后补焊过程中不小心弄丢了找不着 同时连接
GS7256芯片3脚到地的电阻也丢失

网友A:
磁珠吧,找 120R 220R 找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磁珠吧,找 120R 220R 找试试

是的 就是不知道参数 我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