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纸中,电的产生方来源是从哪个方向看

楼主(2025-05-31):
图中是圈的方向产生SKTOCC# R,还是SKTOCC# R产生圈中的3VSB呢?

网友:
10K?上拉电阻?

网友:
供电接信号是上拉的 供电并不会转成信号

网友:
看图纸 这个10k电阻是不存在的是下面那个2m电阻从电池过来的电

网友:
这应该是指的测试点,不是指哪个方向的来源,没有这个电压就根据电路再找电压的来源

网友:
3vsb是待机电压,提供给sktocc信号一个上拉电压

网友:
先搞清楚什么叫上拉电阻

网友:
一般由公共点降压或者其它电压转换得来

网友:
典型的上拉电阻

网友:
这里不是产生地,这是上拉

网友:
上拉  开漏输出?

网友:
你看下实物10K应该没装   来源应该时VBAT

网友:
还是学习一下再跑出来修电脑吧.你就像是一个成年人问1+1等于多少.修电脑的不可能问这个问题

网友:
当你提出这样的疑问时,代表你什么都不懂。短时间内说了也白说,还是报名学习靠谱些。

网友:
就楼主的图纸来看,那应该是先有3Vsb,然后经过一个电阻就变成了一个信号,也就是从右到左的顺序

网友:
上啦吗,我也不懂

网友:
应该是圈的方向产生SKTOCC# R。3VSB、VBAT从名称上就明显是电源点。

网友:
同一个网络的电都是一样的。比如所有的VCC3的起点都是连接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