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 K670t-G6A2 指示灯亮开机 黑屏

楼主(2025-05-31):
神州 K670t-G6A2 NK50S5 6-77-NK50S50A-N02-7HA1前期测试1.0V电路短路经过测试已经排查故障点解决。现在是开机指示灯亮、电源指示灯亮,cpu、显卡风扇转屏幕黑屏无显示。请大神们指教检测方向和维修思路。电流卡在1.36-1.42之间。

网友:
先测试一些数据再提问题

网友:
各个电压测量结果

以上是附带测量结果和电路图请高手师傅赐教,没有示波器只有万用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