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豆笔记本锁频秒修复

楼主:
同行打电话说一台华硕爱豆笔记本 ,板号X421UA 客户扣电池烧了EC和充电,同行已经换了EC和充电芯片,可以亮机了 ,但是用电池不开机风扇狂转,用电源可以开机进系统,但是CPU频率锁定在0.4。机器到手后先看了下同行芯片有没换好,没有虚焊很好,锁频相关的元件无非在CPU、EC、充电芯片、温控电路这一块,信号吗AMD直接查APU_PROCHOT#信号3.3,INTER的直接查CPU供电芯片VR_HOT#信号1.05V.机器已经修好了,维修过程就直接点位图上开整了,懂得都能看懂 直接到这个 共阴级二级管,这个管子起到与门的作用, ,看二脚相连的地方只有去到了EC ,因为是直接进EC的,直接板上割线,再次上电测试以后,发现D071,所有脚位已经变为3.3V,本来想就这样解决的,但是端午节就看了这一个板子,就研究下吧,根据平时的经验,温控芯片和EC的SM总线通讯不正常也会导致EC拉低HOT信号,直接点位上找温控芯片,都准备开示波器测量SM总线波形了,用万能表一量 ,这问题不就找到了,顺着这个思路,一通测量,排除拆到 时,终于SM总线上拉电压恢复到了正常的3.3V,换掉此保护管,再把前面割断的线补回去,装机测试CPU频率已经不再锁频 ,由此引起的所有故障也全部解决

网友:
割线的习惯不太好

网友A:
其实拿到手第一个故障就是电池不开机的时候得到的故障是扣烧充电芯片跟ec后电池不能用 更换后电池不开机 那么就直接去查电池条件 供电有的情况查二根数据线就可以直接找到问题了 而不是舍近求远的去解决降频的问题

是提了一嘴扣电池烧的,要不说秒杀呢,就是按锁频修也没有用半小时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前天 17:59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拿到手第一个故障就是电池不开机的时候得到的故障是扣烧充电芯片跟ec后电池不能用 更换后电池不开机 那 ...

是提了一嘴扣电池烧的,要不说秒杀呢,就是按锁频修也没有用半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