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25R256JVFIN 32M闪存BIOS芯片 SOP-16封装怎么刷

楼主(2025-05-31):
如图:W25R256JVFN 32M闪存BIOS芯片 SOP-16封装怎么刷?809F没有支持这个型号

网友A:
引脚对应1-7 2-8 3-9 4-10 5-15 6-16 7-1 8-2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脚对应1-7 2-8 3-9 4-10 5-15 6-16 7-1 8-2

非常感谢!型号是不是选MX25L25673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