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 K54HR R3.0 不跑码

楼主(2025-05-31):
华硕 K54HR R3.0   不跑码
1.打值未见明显异常,

2.插电自动上电,电流跳变到1.6--1.2--1.3--1.1左右,

3.测电压都已经产生:3 5 1.5 二级转换电压也都已产生并正常。
CPU 供电   1.1V  但电感及MOS管温度高,觉得有异常。
示波器测试:CPU供电电感后级,上下管G极波形都很正常,频率也没有问题。
就是电感与MOS管发热严重。

4.PLT_RST#  3.3   H_CPU_PWRGD 1.05

5.BIOS刷过很多个,还是不跑码不显示。

网友:
上面说错了,示波器测试的是CPU供电电感前端

网友:
有正常的DRAMRST#说明已经跑码过内存了,应该是没有过显卡的原因

网友A:
这机挺老的,换板便宜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挺老的,换板便宜呀

说的是提升技术并不是谈论本身价值

网友:
还是有热成像好使

网友B:
N年前修过一台,对比正常机器测量电压,发现图中2个MOS其中一个G级有电压,不导通,具体是什么信号,忘记了,楼主测量下,顺便图纸看看啥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N年前修过一台,对比正常机器测量电压,发现图中2个MOS其中一个G级有电压,不导通,具体是什么信号,忘记了 ...

好的,我重点看下,谢

网友:
除USB用不了,U5401芯片被上家拆掉了。

结果:已修好,来个亮机图

网友:
亮机电流:1.6就能亮机,现在1.7

网友:
怎么修好了呀

网友C:
怎么修好的 也没有说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怎么修好的 也没有说

只知道索取,不知道付出。

网友:
MOS管坏了吧

网友:
大概率是没插屏幕

网友:
3.0芯片短路了是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只知道索取,不知道付出。

楼主发帖求助坛友,修好了不就应该分享下

网友:
如这位迅维学员所言,就是那2个管子问题,
换了后电压正常,还是没有显示,重刷BIOS解决战斗。

网友:
我现在只会三板斧

网友:
示波器测试的是CPU供电电感前端

网友(2025-07-01):
我有块亮外屏不亮内屏,开机后内屏一起亮,。放几天又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