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450m-k核心供电掉电维修分享

楼主(2025-06-01):
一张华硕b450m-k主板故障表现为:能正常寻址,上内存以后cpu核心供电会在触发几秒以后掉到0,不上内存不掉电,但掉电不会自动重启风扇一直转。
接下来测cpu供电上下管g极阻值,上管大部分为800左右,下管500左右。其中一只上管不正常只有750的样子,和其它管相差几十,果断换了这只上管,测量g极值还是照旧,当然上电也是无果。然后查了上管周边电容电阻无异常,最后查到这一组协控的时候发现自举升压引脚对地为0!果断拆料板更换,故障修复成功点亮

网友:
这颗芯片坏居然没烧供电管实属幸运

网友A(2025-09-02):
能放个电路图,让我这个新手看看原理就更好了。。但还是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放个电路图,让我这个新手看看原理就更好了。。但还是谢谢分享。

华硕只有点位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