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1_GPU_DETECT 会不会导致cpu锁频

楼主(2025-06-01):
一台机械革命pro 游戏本,12代cpu,4060显卡,打游戏fps上不去,客户说焊接显卡风扇之前用针卡着FAN1_GPU_DETECT ,帧率正常,我焊接好之后
cpu用一段时间会锁频0.5,实测FAN1_GPU_DETECT 1.65V,不知道电压正不正常,FAN1_GPU_DETECT 这个正常电压是不是3.3V,会不会导致cpu锁频,有没有高手懂的,百忙之中帮忙指导一下

网友:
降频看温控啊VR_HOT#看这个信号

网友:
温度高才会锁吧

网友:
信号连接到那里的,有没有图纸

网友:
风扇转速不正常有可能会的

网友:
有太多导致锁频的原因了,估计要一个个排查,温度异常还有适配器检测等等都会导致锁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