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维修一台华硕ROG魔霸新锐G513Q笔记本

楼主(2025-06-01):
今天接到一台华硕ROG魔霸新锐G513Q笔记本,客户反应笔记本的故障是开机卡logo或者进入到系统桌面运行10分钟鼠标键盘卡屏不动。由于这台笔记本用的是冶金散热,跟据经验应该是冶金侧漏引起的故障。然后拆机查看cpu结果冶金让客户改成了硅脂,然后仔细观察cpu周边还有残余的冶金。我想着重做cpu应该就好了。案后重新做了一编cpu。结果故障依旧。山路十八弯,弯弯又回到了原点。那我就寻思着一不做二不休直接给他淘宝买一个全新CPU换上去试试呗。之后买了一个全新的CPU重新给他搞了一遍。测试电流可以上到1A以上,键盘灯也有亮机,华硕的LOGO也有亮机,但是新的问题又来了,笔记本亮完LOGO以后就黑屏进不去了。刚开始我怀疑过BIOS的问题就从迅维上下载了一个,刷上去还是原故障。之后我又怀疑过是不是CPU没有做好。说干就干再撸一遍,重新搞了一编CPU以后,非常认真,绝对这次没问题。结果啪啪打脸。还是原来的故障键盘灯亮LOGO亮完以后黑屏。把我的大脑cpu都冒烟了。后来仔细想想应该还是BIOS的原因。通过关系户找了一位华硕大佬,要了一个主板二维码(魔霸笔记本主板上都有二维码)免费提供了一个工厂BIOS,刷上以后奇迹出现,开机亮完logo后直接进BIOS画面。亮机瞬间嗓子眼提了上来。大手一挥完美鼓掌,激动的瞬间。之后装机测试完全解决故障。打黑神话悟空测试5小时。稳定丝滑。再次总结一下。只要是华硕笔记本重新更换CPU以后必须刷工厂BIOS。谨记各位师傅。最后无私奉献BIOS跟原机图片,主板图片。欢迎同仁后续收米。支持我就给我点赞。创作不易。

 会员1515397100鑫豆2025-9-7 14:46
 会员560166100鑫豆2025-8-8 10:50
 会员1270254100鑫豆2025-7-28 16:41
 会员640751100鑫豆2025-7-9 20:58
 会员1587029100鑫豆2025-7-8 17:38

网友A:
amd这段时间好多u坏,估计是高温

网友B:
为什么会必须刷原厂BIOS理由是什么?是BIOS里有检查程序吗?

网友B:
放电清空BIOS中的配置参数不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放电清空BIOS中的配置参数不行吗?

不行的。必须要刷原厂BIOS。这个一定要记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会必须刷原厂BIOS理由是什么?是BIOS里有检查程序吗?

BIOS在开发的时候就有绑定cpu。所以必须刷原厂。我目前接到的机器只有天选没事儿,魔霸笔记本必须刷原厂。否则不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amd这段时间好多u坏,估计是高温

应该感谢AMD他不坏咱们就没有饭吃了。华为的机器就很不受欢迎。一些新手朋友们好多问题搞不定。

网友C:
那如果CPU再坏,重换U,这个原厂BIOS不知道还管不管用?

网友:
华硕魔霸 换U必须刷工厂BIOS  感谢同行总结经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如果CPU再坏,重换U,这个原厂BIOS不知道还管不管用?

只要是跟我机器一样的参数,刷了绝对亮机。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只要是跟我机器一样的参数,刷了绝对亮机。

上次我也遇到的是同款,也是换了U,后面刷BIOS是好了,但我朋友后面跟我讲,有个组合键按下就行,连BIOS都不用刷,我忘了是按哪个了

网友F:
哪有这么麻烦,换了新U,TPM信息被更新了,按一下Y再回车就行。原bios就行,刷了工厂bios碰上事多的机主会找你序列号空白的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上次我也遇到的是同款,也是换了U,后面刷BIOS是好了,但我朋友后面跟我讲,有个组合键按下就行,连BIOS都不用刷,我忘了是按哪个了

那个键 想起来了说一下

网友G:
这个机器我换了好几个cpu,每次换完必须刷bios,不刷bios就是出现logo黑屏

网友:
魔霸枪神冰刃都换过 ,没遇到过你这种,6000系列的问题多,重启蓝屏,多到售后都知道了
换完U开机提示TPM,按Y就行,都是直接用,没有刷过BIOS

网友:
这都哪年的小经验了 楼主估计这类搞的太少,AMD  这类换完也要刷BIOS

网友:
有可能BIOS 显卡直连之类的,小红帽抖音有讲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哪有这么麻烦,换了新U,TPM信息被更新了,按一下Y再回车就行。原bios就行,刷了工厂bios碰上事多的机主会找你序列号空白的麻烦

靓仔修机

网友:
感谢无私分享 莫非是BIOS绑定CPU 这就没有用戴尔联想用的熔断?

网友:
换过cpu bios不用换

网友:
下次遇到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机器我换了好几个cpu,每次换完必须刷bios,不刷bios就是出现logo黑屏

如果是楼主这个问题进系统卡死重植就好了,不用换,试了好几台

网友:
必须要刷原厂BIOS,原厂BIOS能解决好多莫名的问题

网友:
AMD系列,rog需要刷BIOS,天选不需要,拯救者不需要

网友:
ROG   半个月前我也是换了  AMD  R9  5900
故障现象和你说的一样 。 重值了两次   最后也是刷原厂才搞定

网友:
又得了 一个U

网友:
现在AMD也这么坑啊,以前好像原BIOS就可以

网友:
没想到最后还是BIOS

网友:
增加一点见识总是好的,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学习了,现在新AMD CPU难买哦

网友:
AMD的不用刷BIOS, ASUS 换过R9的应该都知道要按Y键才行啊

网友:
为什么会必须刷原厂BIOS理由是什么?

网友:
为什么我搞这种U的时候  U总是变形

网友:
弄点积分刷BIOS

网友:
应该感谢AMD他不坏咱们就没有饭吃了

网友:
所以必须刷原厂

网友:
现在买AMD CPU纯属靠运气,有一家买了就是用不久。

网友:
是BIOS里有检查程序吗?

网友H:
这个有没有可能跟板号有关,这个BIOS是锁CPU的,你换一个就不好使了,再刷一遍重置,跟8代以后的EC主程序相似。我只是一个猜测,因为个例出现的问题,就很奇葩。

网友:
rog系列好像是有这个毛病  换u和桥都要刷  最好一次把b搞对不然 可能锁桥

网友D(2025-07-04):
引用 网友H:
这个有没有可能跟板号有关,这个BIOS是锁CPU的,你换一个就不好使了,再刷一遍重置,跟8代以后的EC主程序相 ...

重置不行的。只能找工厂BIOS

网友:
这么变态吗,真是难搞

网友:
引用 网友D:
重置不行的。只能找工厂BIOS

如果安装板bios好使,那就是只有一个区别,分离EC一定好使,EC虽然内部不开放,但是目前分离,验证和置换工具也都齐全,完全可以解决此类故障

网友:
我遇到这个机器换cpu。换一次刷一次。不刷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