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x5600不认卡,

楼主(2025-06-01):
初始是开机不触发,短路保护
测量是金手指12v短路,把1.8v烧了,拆掉1.8芯片后值正常不短

更换全新芯片,全板电压正常,时钟波形正常,复位正常。但是不认卡,不识别硬件,首先排除bios问题。

然后无解了,折腾了一个多月,咨询各大佬都说核心挂了,于是今天打算挂闲鱼找接盘侠,拿出来最后的挣扎,反复的关机再开机,试了一个小时,亮了,没搞明白,哪里的问题?

网友:
补充,金手指所有地址线没问题,

网友A:
会不会是接触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接触不良

不可能是接触不良,金手指擦了很多次,而且我每天都拿出来研究,主板换了很多张。去年修到过一张5700xt,修完也是莫名奇妙的不认卡,当时也认为核心挂了,放了一天后自己复活了,后面从来没出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