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book 开机掉电,type-c看到电流0.21马上回到0.07,

楼主(2025-06-01):
3.3 跟1.8能维持两三秒,其他供电瞬间好像都有,马上消失。cpu供电都有瞬间波形

网友:
直接干cpu内存了?

网友:
c pu内存重植?

网友:
这个干下来是大工程

网友A:
谢谢已解决,声卡芯片漏电,3.3v漏到1.8v马上掉电,陆陆续续查了三四天,全板无短路,早就查到1.8v不正常,瞬间最高2.5,大家下次遇到可以直接换声卡芯片。
可是又出现新问题,有时开机进桌面重启,有时跑鲁大师重启,用了一天又不开机了,感觉不跑码了,现在准备干内存颗粒,cpu换了一个还是不开机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谢谢已解决,声卡芯片漏电,3.3v漏到1.8v马上掉电,陆陆续续查了三四天,全板无短路,早就查到1.8v不正常,瞬间最高2.5,大家下次遇到可以直接换声卡芯片。
可是又出现新问题,有时开机进桌面重启,有时跑鲁大师重启,用了一天又不开机了,感觉不跑码了,现在准备干内存颗粒,cpu换了一个还是不开机

又一个内存不良,换了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又一个内存不良,换了就好了

还是没修好,大概率cpu被调换了,修好一个故障又出一个故障就是用两天开不了机,有时候花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没修好,大概率cpu被调换了,修好一个故障又出一个故障就是用两天开不了机,有时候花屏

不是你自己维修的?

网友:
这工作量不小呀

网友:
可惜板号没有写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