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调电源的正负极可以二合一吗?

楼主(2025-06-01):
可调电源的正负极是二条线,另一头分别是鳄鱼夹,但这样在使用中挺麻烦,总是夹来夹去的,也不安全。是否能通过转换接头二合一呢,这样另一头只是一个插头就可以插在笔记本上了

网友:
GND是地!地不用接的!地没用!正负不能合在一起!如果又要用鳄鱼夹!又要接笔记本!或者其他的!可以买个电工的接线盒!免焊接!旋螺丝的那种!一般家里装修用的那种!集线盒!可以把所有火线零线接一起!然后螺丝旋上!不管你要加多少根线都可以!想想你家火线零线那么多他们如何集中的?就用那个办法

网友:
当然可以,自己动手接线。

网友:
你这也太笨了,从坏的笔记本充电器上剪一条线【最常用的,标准接口那种,充电头那端】,直接接可调电源不就行了吗?

网友(2025-07-03):
可以,但注意电源电压高低,我有一次忘记调,把东西烧了

网友(2025-09-09):
可以的,但注意电压高低,我烧了几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