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宝石rx5700xt正常显示,但风扇不转,求助

楼主(2025-06-02):
蓝宝石rx5700xt 白金版oc,能够正常显示打驱动,风扇开机不转,使用时高温也不转。风扇接口2脚有12v,3脚有3.2v,4脚pwm电压为0v。附风扇接口图纸和显卡平面图,找不到点位图,请高手指教

Sapphire RX5700XT E411-00 风扇接口.pdf

Sapphire RX5700XT E411平面图.pdf

网友A:
用MSI 小飞机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MSI 小飞机试试

驱动里调过转速,同样没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