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512G固态盘开卡

楼主(2025-06-02):
           求助,联想的nvme固态盘,512G开卡短接点是哪个???固态是建兴的,CL1-8D256板号,芯片是sm2263xtv,可以用sm2263xt的开卡工具。。。电路板上有T ,R,G 1,四个跳pin点,,,开卡时候应该短接哪2个点???

网友:
这清晰度想帮你也看不清楚呀!

网友:
开卡需要583的转接卡,TB上十多块钱。

网友:
联想的有自己的硬盘?

网友(2025-07-02):
个人理解,你说的4个点都不是。应该是上面的几个测试点中的一个。

网友:
四个点上面写的 T, R, G, j4。建兴的固态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