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不认卡到蓝屏死机,一修一个不吭声

楼主(2025-06-02):
接到一台鸡哥,故障是3050显卡代码43,拆机检测到显存供电只有0.3V
查显存供电各项条件均正常,主控为MP2884A,这个板子比较抽抽,只给了一路显存供电,直接更换掉主控 因为没有一样的料,找了一个两路pwm的板子,拆芯片换上去,通电测量,1.2V产生 鉴定为虽然程序不同,但是多相换少相是可以的

装机进系统,果然显卡已经正常识别了,开开心心跑个分吧

,测试发现显卡帧率较低,寻思给电池装上吧,结果装上电池帧率是上来了,但是直接蓝屏死机

,看样子是不能显卡高频运行,看着蓝屏代码陷入沉思中,

这个代码报的是供电方向的问题,于是更换全套86941 顺带把330电容全换成470的,然后寻思都干这么多了,那顺道把显卡重做一下吧,把显卡核心取下,果然是有虚焊点,重做显卡后接着装机测试,额,不出意外的,还是涛声依旧,此时有点脑壳痛了,

饮了杯茶冷静了一哈,掏出来一把核心,打一个上去,装机直接甜甜圈鲁大师启动,多轮测试后鉴定为修复完毕

网友:
30系列好容易坏,这样以后估计难搞咯,报不起价就收不到钱,忙活半天核心挂了一报价客户不修就尴尬了

网友:
30遇到几个核心坏的

网友:
难搞哟,现在报价高了顾客不维修报价低了维修人员的时间成本都不够

网友:
30的核心不便宜哦

网友:
显卡核芯这问题,
修好是硬道理。

网友:
报的价行,修的价格 最后换都不吱声

网友:
小宇睡不着文采斐然啊

网友:
卧槽,刘科技牛逼!

网友:
我这客户真就不会修了,我还得给他复原

网友:
没思路时,冷静下来,吹口烟,叹杯茶,又心血来潮了

网友:
3070显卡也是报错43. 显存8颗都换完了.跑3DMAX过程中蓝屏.重植了核心还是不认

网友:
学到了 下次碰到情况有方向了

网友:
第一次见这种核心故障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赞~!
但这个显卡价格不便宜啊,报价也是个问题

网友:
这成本高风险大, 一般我不会换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