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电动自行车的控制器,烧了个电阻

楼主(2025-06-02):
目前只能模糊识别出来不知道是第几环的貌似是±5%的电阻

下面是电路板正面

这个是背面

这个是控制器的外壳找了半天没找到一摸一样的

网友:
将电阻丝拆下来测量

网友:
测量结果是200多阻值因为这个电阻已经烧得很彻底完全不知道是多少的

网友:
可以看一下电路中大大概位置。输出电压与地之间大就是假负载,串个电容或者二极管之类的就是吸收电路。阻值10欧姆以下是电流或者功率检测

网友(2025-07-23):
通过电阻的位置推断可能的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