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95不充电,取掉电池装上第一次插电能充电,第二次就无法充电,不用电池能正....

楼主(2025-06-02):
之前咸鱼上捡漏了一块E495 R5的板子,到手发现没有故障,用了一段时间后发现了这个充电的问题,在论坛上看到这个情况多半是RTS5457这颗PD充电管理芯片问题,于是找了原图检查这颗芯片,正常充电以及单电源供电各脚电压正常,复现故障后再次检查,发现该芯片21脚供电电压在2.9V和4.2V跳变,13脚输入电压为5v不诱发20V,查询这颗芯片Datasheet,确认21脚位供电脚,而刚才正常的时候电压为5V,于是顺着5V_IN向上找,找到5V_IN是由+5VALW经过D5二极管产生,或者由+VBUS_CONN经过U6产生,5VALW电压正常,+VBUS_CONN没有产生,此时应该是需要+5VALW经过D5二极管向TS5457供电,于是拆下D5二极管,用万能表打了一下压降,压降一直在跳变,基本上确认问题,于是从之前的坏板上拆下这个二极管装上测试,5V_IN正常,充电也正常了。

网友:
很具体,配图、配文字,适合初学者。

网友A:
有没有看过二极管是否正常怎么感觉不是这个二极管的问题 应该还是会回来

网友:
二极管坏了,好经验

网友:
学到了,下次修不充电的问题也可以从这儿入手了

网友:
分享经验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看过二极管是否正常怎么感觉不是这个二极管的问题 应该还是会回来

拆下来用表打了一下,压降不正常,值还不稳定

网友:
学习了 下次碰到这个问题也有方向了

网友:
二极管坏的很少碰见

网友:
学到就是赚到,感谢分享!

网友:
学习了,我现在只会三板斧

网友:
牛逼了学习了,咸鱼都是坑

网友:
已经学到新知识点了

网友:
我现在只会三板斧

网友:
这个分析逻辑非常好,感谢分享干货,学习了

网友B:
这二极管反向漏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二极管反向漏电吗?

正向导通压降变大,导致经过它之后电压不足5V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二极管反向漏电吗?

是正向导通压降太大,把原本5V拉低,还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二极管反向漏电吗?

反向好像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