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50主板卡7B代码7B跑码修复

楼主(2025-06-03):
技嘉b450I AORUS上机诊断卡7B代码。测量各大供电都正常,刷BIOS故障依旧。
7B代码和南桥有关系,一般是南桥与CPU通讯出现问题;由于am4的南桥不容易坏,所以检查是否断线和外围元器件掉件

AM4南桥和CPU通讯是依靠8根4对地址线的,在这块主板的背面,一看果然发现问题了,有一颗通讯的电容撞掉了。

补上成功亮机

总结就是AM4的7b代码与南桥有关。还有如果CPU识别不到南桥还会卡4d的代码,针状表现为南桥发出的PCIE时钟和复位没有

网友:
这绝不是眼神好,这是经验

网友:
A_TX1P_C     碰掉的电容是AC3  ,容量是0.22U。

网友:
PCIE总线耦合电容

网友:
大佬六六六啊

网友:
这是DMI总线?

网友:
666,眼神犀利!

网友:
识别不到南桥和什么有关?

网友:
用的什么诊断卡

网友A:
跑马4d是cpu不兼容好吧

网友:
这牛啊,老司机

网友:
外观问题很重要,很多看一下就能解决一个类似的大问题

网友:
这是高人啊,这都能看得出来,AM4的板,一般坏了,都没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am4的板子我就没碰到过桥坏的,只有一次是虚焊

你是修得少吧,我都修到好几张坏桥的,不过这个桥很好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am4的板子我就没碰到过桥坏的,只有一次是虚焊

只能说你修的太少了,上个礼拜我还遇到了一张v星b450桥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跑马4d是cpu不兼容好吧

绝不是这样的

网友:
楼主,跑码卡4d你修过没?

网友B:
am4的板子我就没碰到过桥坏的,只有一次是虚焊

只能说你修的太少了,上个礼拜我还遇到了一张v星b450桥短路了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前天 08:18
你是修得少吧,我都修到好几张坏桥的,不过这个桥很好换,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前天 0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