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巨龙1250维修求助

楼主(2025-06-03):
故障描述:客户描述带载5070显卡反复重启不能使用。
初检结果:测试发现负载200W以下可以正常使用,客户描述5070显卡没条件测试。拆开盖子通电用检测器检测发现主变压器有啸叫声音。PFC电压稳定在375V。
测试详情:所有N-MOS管正常。更换PWM驱动三极对管故障依旧。用示波器测量驱动变压器初级线圈电压波形无异常。主变压器初级线圈电感量5.5mH,跟正常的电源无明显差别。
维修陷入僵局。无计可施。

网友A:
电容呢?前后级电容,芯片供电电容,用电桥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容呢?前后级电容,芯片供电电容,用电桥测

测过了,辅助电源给CM6800供电的电路测过了。滤波电容容量正常D值0.3左右。待机电压:待机时输出22V,开机时14V。跟正常的1250巨龙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呢?前后级电容,芯片供电电容,用电桥测

高压和低压滤波电容没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测过了,辅助电源给CM6800供电的电路测过了。滤波电容容量正常D值0.3左右。待机电压:待机时输出22V,开 ...

滤波电容容量正常D值0.3左右,不正常

网友:
PFC电压375V,第一直觉怀疑对象400V滤波电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滤波电容容量正常D值0.3左右,不正常

用1k频率测试,0.3D值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1k频率测试,0.3D值可以了

0.1KHz测得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1k频率测试,0.3D值可以了

感觉不超D0.2...........

网友:
pfc电压低了

网友:
375V不算低吧,cm6800芯片datasheet推荐380V

网友:
检查一下芯片电压和电流检测电路

网友D:
这明显是PFC电路电压低引起的啸叫!最大可能是PFC电容容量减小引起的!PFC输出电压一般不能低于394V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明显是PFC电路电压低引起的啸叫!最大可能是PFC电容容量减小引起的!PFC输出电压一般不能低于394V

看设计。长城PFC电压都是380V,航嘉的我接触过PFC400V。两种电压PFC反馈电阻不同

网友:
PFC 375V是带载200W测试的?感觉低了。
观察电阻丝印有没有变色,检查功率检测电阻阻值。有没有虚焊之类